华硕 F80S 电流到2.03 都不亮,显卡我从植过的,

楼主(2013-07-06):
别人送来也是2.0几不亮,我把显卡去了,从植株还是一样,到2.03 应该会亮,谁遇到过啊???华硕 F80S

网友:
你这个还上电嘛, 我们这边遇到的 是有待机 不触发 啥子都弄了 还是不的行 蛋疼的机器

网友:
我情愿不上电,这个显卡也认到了  就是不亮,,

网友:
那位高手指导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BIOS刷了试过没啊  或者换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试过没啊  或者换下屏

bios 刷了  还是一样,,,屏没换过

网友:
换屏试试  。。。。。。

网友B:
这机子吧,1.8a就亮了。这机子吧。屏线有问题他也不会有LCDVDD的。屏线脏了也一样。屏有问题也会。你先看外接有没有 。有的话就搞屏上。这机子吧,bios一般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吧,1.8a就亮了。这机子吧。屏线有问题他也不会有LCDVDD的。屏线脏了也一样。屏有问题也会。 ...

外接也么显示,主板很烂的

网友C:
刷BIOS阿 多换几个版本

网友D:
换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显卡看看吧。

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看看显卡板的金手指是不是对齐,我遇到过显卡板接触不好,导致不能加点!用放大镜对准铜片就OK了!

网友:
还是看看显卡,这机修到过几台都是显卡,再重植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阿 多换几个版本

现在 2问题一是显卡,一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