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48A-LED热机黑屏故障,求解

楼主(2013-07-06):
优派VA1948A-LED热机黑屏故障,开机多的时候2-3小时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开关不起作用,把电源拔掉插上也不行,如果把电源拔掉过个十几分钟插上,又能正常使用1个多小时,请问前辈些,这个问题是哪里的问题呢?
我已撤开看过,没发现哪里有异常,比如电容鼓包等情况!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有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呀

网友:
我也有一台差不多现象,求修好分享!

网友:
这问题真的有点头痛

网友:
看看供电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摸摸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

网友:
观望中,正好修到一台这个,不知道咋办,关键是要测机很久太麻烦了

网友:
摸摸哪个电容发烫。

网友:
现在我遇到这个显示器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修了

网友:
那位大哥给我讲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电源板上的+5V的滤波电容不良、+5V对管不良,或者是驱动板上的5V供电不正常,一切皆有可能哦!得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2013-08-15):
修过二台优派VA1948的不定时关机 刷数据OK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14243  这有数据

网友:
这款机器应该是设计缺陷,主芯片超热,建议换板吧

网友:
真是悲催,这么多人遇到这问题,都没能解决,真没发现那个电容或者什么原件发烫的,温度都很正常!

网友:
我感觉想是程序的问题,一通电IC发热,然后程序出错了

网友:
换驱动板完事

网友:
这个LED显示器是用适配器供电吗?如是的话更换适配器试试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不良引起,温度高了它的电阻值变大,经过的电流就小了,带不起负载时就自动关机了。等凉快一会它的电阻值慢慢的恢复了,就可以再开机使用。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台,我也觉得是程序上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