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17闪屏 !!

楼主(2013-07-06):
接受一台长城M2217显示器,客户说会闪屏,前面测试了几天一直没有发现闪屏正准备让客户来取。今天犹太机器需要测试就拿了他来测试硬盘,果断闪起了 !下面附图!!!跪求 各位大神给点思路,小弟显示器维修中的菜菜!就此谢过!

网友:
.
我也有这样一个屏,估计是驱动板那里有问题。也没思路

网友:
最好点下屏再来判断。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电路,也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打开, 加焊驱动板线圈, 更换4060IC 在不行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代用板点看看,感觉像驱动板

网友:
先把屏点了,在判断驱动板

网友:
    小儿科 一看就是屏线问题你的应该是那种铝线屏线    换了 就好

网友:
三板一起换了搞一下,在确定屏的问题,驱动板问题

网友:
我感觉也是驱动板的可能性大,线刷程序试试,

网友:
先说明一下,那个花屏并不是一开机就会有,也不是开机过一会就有,可能连续几天都不会有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屏线氧化了,用橡皮擦擦,然后检查下控制板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这种故障不太好查,最好先用通用板替换,先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更换了电源板,现在在测试!

网友:
测试过了,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发现用MHDD测试的时候,就会出现上述症状!!跪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驱动板    电源板    屏线全换了 还是会有  ,接下来会是什么呢 ???灯管????还是屏幕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