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笔记本硬盘,磁头摔坏

楼主(2013-07-06):
希捷320G笔记本硬盘,型号st9320325as.客户说是摔了一下打不开了.拆下一测根本认不到,硬盘转不起来,以为卡头了,开盘看了下,磁头已经摔偏了.找相同型号的好磁头,换上,转是可以转了,但是吱嗒,吱嗒响,几声,停转.以为磁头不配套,就把好磁头又换到好硬盘上了.(好硬盘是有点坏道,但是能装系统可以用)悲剧了,原来能用的硬盘,也吱塔,吱塔,转几下停........是操做不当,还是那的事.纠结了...求救

网友:
5400.6的磁头其是你随便换换就能OK的。先买10个盘来,也许其中有一个可以匹配。

网友:
很有可能划伤了,摔过以后通过电。

网友:
划伤是必须滴,就算不划伤,5400.6也不会那么容易就配到一样的头。

网友:
5400.6的盘就等着哭吧  7200.4的也差不多这德行

网友:
好像那个不能随便换吧

网友:
还是让客户买个新的吧,修好也用不久

网友:
我说呢,找了五块320G差不多的,换上都是一个熊样,吱嗒,吱嗒,几声后停转了。5400.6换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还忘师傅指点下……。

网友:
.6和.4都是业内难题,特别是7200.4的本盘,目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律可谈,我在做原磁头修复技术,目前还只是个思路,实验才完成一半,等我们这边的笔记本业务不忙的时候,再来研究如何利用现有磁头组件修复原始匹配磁头。

网友:
这个盘是双盘片的,最上面这面看着没有一点划伤,但是底下那三面就难说了。这一顾客一下送来三个存储设备要求恢复,U盘乱码,有一半能打开,一半乱码,恢复成功。还有一手机卡,在手机中装着,摔了一下,结果不认了,接到电脑上,4G金士顿的卡变成,8.00KB。目前是束手无策。最关键是这块5400.6的硬盘啊!(报价不菲)先把价钱放一边,即使搞不出来,也得把技术突破一下,知道昨个会事儿……。希望各大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你这个硬盘是没救了,TF卡需要pc3000 flash飞线恢复,我们可以做。

网友:
点6点4的都挑头啊 换好几个都不一定能配上

网友:
要不摔过的盘也不好换磁头 可能盘片有轻微的不平整 肉眼还很难看出来 即使磁头能匹配上去挂的几率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