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通电就显示代码CC。

楼主(2013-07-06):
代码CC究竟是关于那方面的?
“关断不可屏蔽中断处理器。查主板的非屏蔽中断控制器电路”?到底是怎样

网友:
什么板子,型号

网友:
应该是乱码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可能是乱码

网友:
刷bios,不行干北桥

网友:
一上电就是CC   那是没跑码,按照不跑马的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