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笔记本bios刷好多次以后,会不会把焊盘或芯片吹坏啊

楼主(2013-07-06):
读帖许多,经常看楼主说刷了N多的版本也不行,我没刷过,不太明白。 就比如那种常见的8脚spi芯片(脚数多的更甚),吹下来吹上去折腾多次以后,还不会把焊盘或芯片吹坏啊,万一板子吹坏了岂不完蛋了?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而已   焊工过关的师傅们都不会有这个顾虑的

网友:
你不要吹芯片中间    芯片就不会坏

网友:
  吹芯片要吹引脚吹芯片中间  容易挂

网友:
不是一直吹太久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才能回帖,楼主说的应该是用烙铁可以的,

网友:
风枪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
焊功过关就不成问题了,新手要多练习才得

网友:
还是风枪吹,尽量别吹芯片,吹引脚,加助焊剂,太干的话板子容易烤焦,助焊剂有利于焊锡融化,反复烤的话还是加助焊剂的好。

网友:
一般你用风枪吹引脚就可以了如果是新手多联系下,吹的时候温度不能过高

网友(2015-03-11):
刀头焊,30秒内拆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