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AM IDE复位是怎来的

楼主(2013-07-06):
客户拿了一片华硕M4A78-AM 过来修,废话不说,接到板后上电测试,电压正常,就是没有复位,IDE第一脚复位电压是0V,跑线路,进过一个822电阻 ,在到I/O 把那两个换了还不行!请大侠指教 菜鸟也行!
华硕

网友:
看PCI有没有复位如果没有先加焊南桥,一般都可以好的,如果不行就加焊IO。

网友:
时钟芯片跟南桥

网友:
南桥需要I/O发出来的O_PWROK_SB才出复位的

网友:
iIDE复位脚进南桥的吧。

网友:
I/O发出来的O_PWROK_SB才出复位的信号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