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寨电源 220V 一根线 碰到电源的外壳上 碰 碰

楼主(2013-07-06):
       一山寨电源在接 220V的时候 一根线焊点过长  碰到电源的外壳上    一通电    碰 碰 跳闸了   再看 保险丝 没断   13007  2个没爆炸  光耦 也没爆炸 但是不放心直接新换了, IC   339和 IC  7500B   全部一次性换新的了,对了 2N60  也换了,,
       接一个 灯泡上去  通电   紫线 0V   绿线  0   V  7500B 好多脚都是0V    求维修思虑了 ~~~~

网友:
是维修过程不小心造成的还是本身就是坏的?
是哪根线碰外壳,火线吗?

网友A:
没有检查就换件?好牛啊!!!

很多元件都是换得莫名奇妙的,完全没思路乱碰的

网友B:
谢谢关注 是电源装好外壳 通电 碰 跳闸 之后拆开才发现是220V 线碰到了外壳了 外壳黑了 到底是哪个线碰到 我也不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检查就换件?好牛啊!!!

就是查不出什么东西 才这样换件的呀~~电源正面全部都是和谐 的 就电路板 底面 和外壳里面有一团黑

网友(点评):
先拍个片再用酒精清洗并拍个图片上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关注 是电源装好外壳 通电 碰 跳闸 之后拆开才发现是220V 线碰到了外壳了 外壳黑了 到底是哪个线碰到 ...

学艺不精呀!如果是交流进线碰壳(也就是进线到EMI电路部分碰壳的),只要查明高压部分就行了,后级低压部分应该还没工作呢。哪条线碰壳难道你不会查吗?用万用表的10K档测对壳电阻没什么问题吧,再查整流后的300V也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艺不精呀!如果是交流进线碰壳(也就是进线到EMI电路部分碰壳的),只要查明高压部分就行了,后级低压部 ...

高压部分 2个电容150V 一个  EMI电路 这个电源没有 多少 全部从长城电源拆过来~稍后我上图 麻烦在图上画圈圈 指点 看看 我哪个部分遗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艺不精呀!如果是交流进线碰壳(也就是进线到EMI电路部分碰壳的),只要查明高压部分就行了,后级低压部 ...

这个就是 电源了~~~求指导 在电路板上画圈圈 指点一下

网友C:
检查圈内的元件及待机电路的元件,辅助变压器的高压初级绕组测阻值在2.5欧以上为正常,先修出待机电压

网友D:
问题在辅助电路  建议你查辅助自鸡   和输出二级管  以及负反馈的小94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查圈内的元件及待机电路的元件,辅助变压器的高压初级绕组测阻值在2.5欧以上为正常,先修出待机电压
...

谢谢指导  次辅助电路 我已经查过  图片上的就是我直接更换2N60 就是查不到哪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在辅助电路  建议你查辅助自鸡   和输出二级管  以及负反馈的小945

此电源用 7500B 附近所有的C945 我全部查过 没发现坏的

网友E:
加电测两电容上的电压是否是300V,测+5VSB是否有输出,查750012脚是否有16——24V以上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次辅助电路 我已经查过  图片上的就是我直接更换2N60 就是查不到哪里坏

原来的2N60有击穿或炸坏吗?注意它的稳压二极管(18V)有没软击穿,变压器的高压端初级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电测两电容上的电压是否是300V,测+5VSB是否有输出,查750012脚是否有16——24V以上的电压。

电容上电有300V  +5V 没有输出  750012脚 也没有16V --24输出 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2N60有击穿或炸坏吗?注意它的稳压二极管(18V)有没软击穿,变压器的高压端初级电阻阻值

原来的2N60  是没有坏的 我怕漏电 就直接换了一个新的上去(图上看到那个)

网友D:
我说的是前级   那个辅助管B级的那个9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是前级   那个辅助管B级的那个945

今天拆了 直接代换新的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检查就换件?好牛啊!!!

估计原来的都没坏,换坏了!只不过电源线火线对地短路引起跳闸而已!保险丝都没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