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7-06):
华硕笔记本A53S有待机(0.21)就是不触发  板型:K53SD MAIN BOARD REV

网友A:
0.21也太夸张了吧。。。0.021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1也太夸张了吧。。。0.021吧

确实是0.21啊

网友:
开机电路微短路你查下那些电压哪里短路了

网友:
待机那么高的电流 明显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0.21啊

明显短路了吧。 把EC拆了先

网友:
待机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电流,肯定哪里有轻微短路了,试试电击法看看。

网友(2013-08-20):
  我的也是   拆了BIOS电池自己开机  应该是BIOS坏了 这机器貌似没ECBIOS   只有一个4M的南桥BIOS

网友:
0。21有待机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