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家不用路由器就可以让16台电脑上网

楼主(2013-07-06):
第一 准备的东西 1 摩登一个 交换机16口的一个 你也可以用24的 也可以用32的 把网线全部插好 通电
2 用一台主机当服务器 拨号上网 随便哪台都可以哈 因为是对等网得
3 操作步筹 点网上邻居 右键盘 也可以在运行输入 NCPA。CPL 进去过后 在点宽带连接 右键 属性 高级 点允许INTERNET 共享 它会提示自动跳为 192.168.0.1 点确定就行呢 过后你在点开本地连接 会看见 IP 192.168.0.102 网关 255.255.255.0 网关 192.168.0.1 这是主机的设置
4 其他电脑的设置 除呢网关和子网掩马不变 IP可以设置 192.168.0.20-50 还有一个DNS 设置为服务器一样的IP 这个设置就是麻烦呢点 每回开机服务器都要拨号 其他电脑才可以上网

网友(点评):
叫“猫”也可以,叫“Modem”也可以,叫“调制解调器”也可以,为什么非要叫“摩登”呢?不懂的人不是要郁闷死啊?

网友:
一天一天4度电,一个月的电费就够买一个不错的路由了哥

网友(点评):
是啊,非要省这么几十块钱的东西,用着一个不是专用的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路由器开启还不是要用电 大哥

路由一个月都用不了几度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由一个月都用不了几度电

16口的 32口的 64口的 用不多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口的 32口的 64口的 用不多才怪

在说路由器经常不关 容易出问题 比如说雷击 交换机都不存在 我关呢就行呢

网友(点评):
电脑不关也容易出问题啊,何况是电子设备。雷击?只要运气不好,雷击中电力线路,只要这线路上没断开的,通通报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口的 32口的 64口的 用不多才怪

第一次听用16口的,32口的,64口的路由,看来你是没做过网吧维护或单位维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用16口的,32口的,64口的路由,看来你是没做过网吧维护或单位维护

就是就是  有16口路由器???

网友(点评):
8口倒真有

网友:
单位还不是经常用16口 32 口 有些交换机自带路由功能 你不知道吗 比如说TP -LINK 就有 其次 讯捷 现在网吧都用无盘网络 有些单位用的海蜘蛛路由功能 全LINX系统操作

网友(点评):
交换机还带路由功能?那谁还用路由器啊,全用这种交换机得了,多省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用16口的,32口的,64口的路由,看来你是没做过网吧维护或单位维护

你错呢 我就是跟网吧 单位做维护 磁盘阵列 网吧无盘网络安装和维护 DNS DHSP VPN 域服务器 架设 和维护   现在中小的单位做服器 基本上用的2003 大得就是用的LINX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用一个路由器再带一个交换机省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哦 对呢 255.255.255.0 不是网关 是子网掩码 不好意思 错呢两个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错呢 我就是跟网吧 单位做维护 磁盘阵列 网吧无盘网络安装和维护 DNS DHSP VPN 域服务器 架设 和维护   ...

那是,如果大型的网络,会有用机子当服务器使,但和你标题说的不符吧,你标题是为了省下路由,而16台,32台这些现在小网吧都不止这个量了,但你看有小网吧会有这样去做网络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如果大型的网络,会有用机子当服务器使,但和你标题说的不符吧,你标题是为了省下路由,而16台,32 ...

有些刚开的黑网吧 人家没有资金 就可以这么做 交换机比路由器便宜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刚开的黑网吧 人家没有资金 就可以这么做 交换机比路由器便宜些

有钱的都不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就是  有16口路由器???

是有16口的路由器啥 你去看下 TP -LINK 不说 16 口 128口都可 可以当交换机 也可以当路由器

网友:
不错有创意黑吧用在收银机上真能省路由的不知道控制流量能否

网友:
学习了,不过可能用不到

网友:
现在路由器这么便宜,此类技术已属淘汰了,学了也没啥用了,路由器省事多了。

网友:
其实有个路由软件,叫什么忘了,几年前用过。只要有交换机,将所有主机设置在同一网段,每台都装上设置了,只要有一个拨号了,其他 都走第一个拨号的,如果拨号机关机了,其他电脑可以自动切换拨号,很方便,只是不好卖钱,软件设置出现问题还得麻烦,我从来不推荐客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