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AX进水修复一台

楼主(2013-07-06):
联想G470AX,,版号仁宝LA-6751P。。故障 ,,,进不明液体。。。。。。机器进到我的手的时候 ,,首先把电流跳地,插入,,自动触发到0.2A左右,没有打短路,OK,拆机,,拆开后发现进水的部位是从触摸板进入的,,仔细观察进水的芯片,,还好 还好 不是很严重  就是两个MOS管腐蚀严重,

清理干净,,插电,,恩 不错,不自己开机了,但按开机键没反应,用万用表测量,有3V-03V跳变。好的,马上就把5VALW和3VALW这两个转换电压的U38 U39这两个P沟道的MOS管给换掉测试,好的 能开机,,电流上到3A左右,,想想还是那个电压没出来,,随测试各大电感,3V ,5V 内存1,5v x显卡1.8v当侧到

CPU的时候发现没有出来,,心中暗喜,,PL904,905没电压,,找到故障了  ,,这就好说,,找到CPU供电芯片95831第十八脚 确实CPU核心电压没有出来

那就开始测整个芯片电压开始吧

测试23主供电,19V正常,22脚,5v正常,8脚PGOOD3,3V已经太高,这时候心中一沉啊,但当测到3脚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测电阻PR926  1脚有3V 2脚0.3v这肯定不对啦,,哈哈,,肯定是芯片损坏把这个信号给拉低了,马上换这个芯片,,看着电流刷刷的上去,,心中喝瓶脉动还爽,,,,大神们小弟的分数不多,,看着小弟写这么多给加个辛苦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CPU供电芯片 PG 信号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CPU核心电压不出来吧

是的。。。。。。

网友:
能成功修好一台机器,是挺让人鸡动淫心的

网友:
楼主你以什么为依据就把U39 U38还开机电流到了3A 我得个去。神奇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是CPU供电芯片 PG 信号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CPU核心电压不出来吧

请问3脚的pgoodg和8脚的pgood有什么区别?我都看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