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不显,外接正常维修。(非显卡问题)

楼主(2013-07-06):
今天收到一台Y460客户说能正常听到进系统声音,客户放下就走了,先上了下电流表,看电流变化大体正常,打波也画的波也很完美,外接正常没有花屏现象,心想应该是缺少某组供电吧,一切外部检测完毕,拆机,找图纸。找到屏接口CN5。

查38有3.3V再查39、40脚的LCDVCC没电压。。。这里应该有个3v才对的。看 LCDVCC是由这里转换过来的。
ENVDD高电平Q10导通,5VSus拉低,Q11和Q9截止,+15v使Q12导通然后产生3V的LCDVCC。

测ENVDD正常没问题当在R188上面测+15V的时候居然没有15V。心里大喜,问题会不会处在这里呢。往前继续推进,看+15V是由升压电路这边直接过来的,追到这里时候一看图纸以为升压电路有问题测PR177两端居然15v都有。
嚯!!!断线!!!肯定是断线了。因为之前看到背面有少许腐蚀,我已经清理干净,因为离得屏接口太远也没在意是进水引起的断线,现在终于找到问题了,赶紧扯线去,最后飞线接屏熟悉的logo出现啦,心中小激动,明天可以给客户交差啦,哈哈。。。
测39、40脚:LCDVCC一切正常:

思路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一起学习,俺是基地3月的,还在学习之中,嘿嘿。。。
送图纸一份,供大家使用。

网友A:
是很好!请问你们迅维的  经常发这样的帖子 ,从接机修到修好和最后又发表论坛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很好!请问你们迅维的  经常发这样的帖子 ,从接机修到修好和最后又发表论坛花了多长时间?

拆机找图到修好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快下班时候给修的,写贴花了半个多小时。嘿嘿。

网友(2014-07-27):
楼下的,楼主哪里误导大众了?
这个贴子为何会精华?误导大众。

网友B(2013-07-06):
楼主辛苦了,是不是可以把那个q12去掉,直接ds相通,这样会不会更快一些

网友:
迅维基地很不错  有空真的得去学习学习

网友:
好,有图纸工作效率就是快

网友:
楼主有着一代宗师的手法,在下佩服,佩服!!

网友:
请问下楼主是远程学习的还是到学校去学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辛苦了,是不是可以把那个q12去掉,直接ds相通,这样会不会更快一些

如果直连,屏会亮的早了

网友:
修 好就行,不错。

网友:
想问楼主你的波波是什么型号的?神马时候买的?我也想买波波用

网友:
我都不擅长打波,很郁闷

网友:
我最喜欢就是有图  而且还是电路故障了

网友:
分析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连,屏会亮的早了

不会亮的早了,你在好好看一下图纸,envdd没有发出高电平时,屏供电还是受q9控制,还在放电状态。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是屏暗吧?

网友:
电路图我有点吃力

网友:
是从R177飞到R188上面吗 修这本1XX还是2XX呢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有空很想去实地看看

网友:
有图慢慢弄就好

网友:
够具体的,很加力!

网友:
嗯,Y系列的机子,多要点是应该的,不能玩游戏时就猴急了:修,多少钱都修,哈哈哈

网友:
看来从基地出来的的人真是牛呀

网友:
3月份的师弟就这么牛X呀!羡慕呀!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V5

网友:
一次接客户惠普  拿来时不过显卡不亮机   后来换了显卡  外显正常 内显白屏  查了屏接口供电都正常 信号线每组也都有电压 接上屏就是白屏  在加焊显卡还是白屏   为什么

网友:
没有屏供电正常是白屏吧

网友:
有图好办事,分析 的不错

网友:
说实话 , 很详细

网友:
腐蚀的地方应该说明一下。

网友:
接口断线?是数据线还是供电线?

网友:
PR177 本来两边不都是15V 的么   514的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从3V5V后继飞一个3V的 不就是一开机就亮了 要等一会儿才显示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碰到没图纸的机器呢?

之前碰到台保护隔离没过的机子,找不到电路图,跑线跑不出来,只能放弃了,我没电路图感觉啥也干不了

网友:
有图纸修这故障就是省立啊·

网友:
之前碰到台保护隔离没过的机子,找不到电路图,跑线跑不出来,只能放弃了,我没电路图感觉啥也干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是屏暗吧?

丽莎···呵呵··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今天碰到个进系统时屏画面抖动的,显卡,北桥都换了,还是一直上下抖,无思路了,楼主能给点思路不?

网友:
迅维出大神好多啊,报名报名 !

网友:
不是说问题简单就不能精华呀。这种贴检修思路比结果更重要。

网友:
如果,是HP的那就是换屏了,HP有个显卡 门了,具体的你可以去百度搜下了

网友:
楼主能够看图纸,修这样的故障就不会有什么难度,还是迅维的老师教得好

网友:
很细,很明白,一步一步,虽然是个小问题,但是让人看起来很容易懂,新手就是需要这样的案例,谢谢!

网友:
分析到位 图文并茂 继续努力

网友:
羡慕啊,当时怎么就没到迅维学呢?

网友:
修好就是高手,钱钱又到手了

网友:
闪屏的谁能指教下

网友:
    我没那种精神 干这些活

网友:
一看就懂没有怎么地方不懂的,说的清楚,很好。

网友:
懂电路,这问题就很简单了,初学者应该看看这样的帖子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3-08-28):
屏电压没,开启信号没,我有时候会偷懒,拉电压直接供过去,所以有时候开机会白一下屏

网友:
pr177这里,听喜哥讲过,升压应该在12v左右!不用升到15v.因为12v已经足够使管子导通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请见谅

网友(2014-06-30):
还是满给力的 呵呵

网友:
Y460 我修过和楼主一样的故障 当时我记得是看电流应该亮机了 但是屏不显示 测EDID正常读屏了 最后得知没有15V 后来直接把q12相连 好了 过了没多久又不行了 这次测15V居然神奇的好了 最后查的显卡芯片坏了 更换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 ~~~~~

网友:
Y460开机不显 有多少概率是bios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