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 电源板损坏真是很奇怪

楼主(2013-07-06):
如上述显示器一台,无法开机,拆开后发现电源板上面的TOP246YN爆了,更换同型号的元件后,发现5V电压输出端变成13V了,这是怎么回事?
显示器

网友:
稳压电路还有问题。可能是光藕坏了。

网友:
查芯片参考电压或反馈电路

网友:
光耦换了,还是一样呀!

网友:
反馈电路

网友:
明显是反馈不起作用。

网友(2013-08-06):
D809二极管的问题。换了就对了。但我有两张,还有一张没二极管换,不知道型号。

网友:
尤其要注意发聩电路中的电阻元件有没有损坏 !!!

网友:
前两天有台联想的,也是TOP246YN挂了,换上之后也是5V拉到了11V,而且跳变
后来查好好久,发现光耦连接的一个电阻开路了,后来找个0欧的电阻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