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仕奇HK251H白屏维修记录

楼主(2013-07-06):
品牌:翰仕奇Hanns.G
型号:HK251H
主芯片:RTD2549TD
屏号:HSD250MUW1
故障现像:开机白屏,开关机键有效,指示灯正确显示信号状态。
这是个典型的屏或屏供电的问题。
拆下屏线,量屏供电5V电压,屏小板(我不知道那个板叫什么,望指教)保险已断,测量保险后面无明险短路,于是上维修电源加5V,电流1A限流就够了(个人经验,有更好的方法跟贴说明,向你学习)。给小板加电,过流。于是拆下可能过流的原件:
这些拆下来后,不过流了,呵呵。一个一个量吧,最后是一个小小黄坏了,有阻值,那玩意是啥我也不知道啊,就在旧板上拆一个大点的安上了,哈哈。别忘记把保险也换上。
继续上维修电源5V,无过流了。升压也出来了,芯片1.8V供电也正常。
插上屏线,开机出现图像不到2秒,又白屏了难道再次损坏了?关机量一下吧,都没啥问题,测一下屏供电只有4V左右,再测屏供电小管(此机是8脚的)供电5V正常,开是拿下8脚小管,导线的干活,开机图像正常。
一不留神,把小8脚弄掉了找不到了。还没看到是啥型号的呢,对不起大家啦!没办法找了一个3脚的此类小管换上了。也行,呵呵。
看图,修复:
这类故障好修,大师付们都不值得一写,我这个小小白来说一说,抛砖引玉吧,向老师们学习!

网友:
不错,这几年常见一些小电容坏的,质量不行,早些年那有见电容坏的,

网友:
支持说的比较详细 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看了才知道,糊涂仙酒是很有用,还没喝酒给看糊涂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