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 EB MBX-223 开机显示后40多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3-07-06):
不是散热问题,在关机前几秒风扇狂转,更换过CPU,HM55也换了,BIOS也重刷了,I/O也换了。都还是老样子。查看电路图上d:\我的文档\图片收藏,但是我板上没有U28以及周围小元件。这板的温控芯片到底是哪个,,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在此谢谢你们

网友:
MBX-223图纸附上

网友:
风扇狂转,貌似温控问题。见一E40就是狂转,30分左右自动断电,

网友:
风扇狂转不代表散热没有问题的。我修过SONY和神神舟也是风扇狂转使用时不定时死机掉电。你的是准时40多秒就掉电吗?要是这样,你的BIOS还没有刷对。个人觉得

网友:
说的对,就是约40多秒准时掉电,,但是我可以排除BIOS的原因,,因为我已经换过一个正常板上的BIOS还是老样子

网友:
难就难在有规律性掉电 纠结ing

网友:
有图纸附上,,请高手指点一下,,这图上还有哪个温控元件

网友:
是个难搞的问题

网友:
HM55南桥已经换过第3个了,肯定问题不在这,继续等待高手的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还真是难题,楼主修好的记得告诉我们一声。

网友:
今天认真的看了一下电路图,发现有这么一个元件PR574,,这个热敏电阻可真是难发现呀!!但愿它就是造成关机的凶手,,明天看了实物板先换了它再说!!

网友:
PR574  更换过了故障一样,,今天又接到一台同样问题的机子,换上那板的MAX17030,还是一样。。真是难办呀,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同样问题的那机开了约40秒也是风扇狂转后掉电,但马上再去开机是开不了的,电流只上0.2-0.3就掉,等个10分钟后再开是可以开的

网友:
会不会是哪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啊

网友(2013-08-06):
晕啊,,还没有修好

网友:
呵,我是新手,不过看论坛里有个文章是关于HM55更换后,必须刷BIOS的文章,说的是ASUS的本,而且BIOS必须是专用的。呵呵。

网友:
修好了,不掉电了,EC ROM重写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片的问题  定时掉电就是跟散热有关系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