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接法的问题

楼主(2013-07-06):
网线短点例如一两米可以连接上网络,网线长点舅连接不到网络,水晶头接的绝对没错。郁闷死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十来米二十米以上舅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是猫输出的就不行,线长2M内可用。路由器可以长线

网友:
如果是ADSL猫输出的就不行,线长2M内可用

网友:
就是路由器输出的,不行啊

网友:
我经常给人家拉网线80米以内都不成问题。

网友:
如果线序不错 通常是网线太差了

要使用质量好的网线。我拿的线都在1.5元/米以上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
典型的网线质量太差。现在人都图便宜啊。我都见到过1米线不通的,线材太差了。几毛钱的线,基本上质量都不行,我是只拿200多一箱,卖一元多一米的,纯铜线。爱买不买,我线好。

网友:
网线质量太差了!!!

网友:
用的几类线  做完测线器测了没 再ping一下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一般的60米都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