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过路由器之后既然有一台机上不了网,求解啊,大神们给支支招

楼主(2013-07-06):
刚刚换了一个TP的无线路由器,其它几台装XP的机上网正常,手机平板连接正常,唯独一个装的WIN7的本本不能上网,打感叹号,用无线连接也是一样,IP地址看起来没问题,并且其它的电脑可以访问到这台机,在路由列表中也能看到这台机在线状态,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大神们给解解释一下啊 ,后来我把之前的路由器加上去,进线插在WIN口上,设置好之后,可以上网了,但是内网连不上去,其它的电脑访问不到这台机

网友:
没人顶自己顶吧

网友:
Win7局域网共享比较麻烦,自己从百度搜些资料看吧,能自己处理好你会受益非浅

网友:
系统上的自动分配ip的dhcp服务没打开吧,自己手动填ip地址。

网友:
可能是你的路由器设置的加密类型比较高,WPA-PSK/WPA2-PSK、WPA/WPA2 以及WEP,加密级别由高到低,可能你的本本不支持较新、较高的加密方式,试着在路由器里调低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