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马

楼主(2013-07-06):
今天碰到鬼啦,接到一块技嘉主板,各电压正常,bios 刷过啦,桥也考过啦,cpu 也换啦,cpu座子也考过,就是不跑马,哎.......          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检查主板的各个接口都正常了?用带灯负载测测CPU座

网友:
马上飞速测量BIOS片选有没有波,没有检查CPU工作条件以及南北桥工作条件以及所有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能触发吗?风扇转吗?

网友:
呵呵  换了bios 芯片 好啦  谢谢

网友:
恭喜恭喜,这种不跑代码的板子最是折磨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