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飞利浦显示器,应该是小问题

楼主(2013-07-06):
一个飞利浦22寸lcd液晶显示器,现在有这样的毛病
开始,插220v,机器不工作,
后来,我把电源板上所有鼓包的电容都换了,可以开机了,但是
就有现在的问题了
想要点亮显示屏,就得插拔好几次电源插头,否则,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ko,
屏幕只要是点亮后,开机多久都没有问题
但是,只要是一断电,就得重插好几次220v,屏幕才能点亮,
所以,此显示器哪里的问题?
最大的那个电容?还是哪里?

网友:
辅助绕组的供电电容更新一下看看!

网友:
你的电容没有换好

网友:
插上220v不能开机时候,电源板有没有输出啊,我修过一个电源芯片的启动电压低,更换启动电阻后故障排除了,芯片是6841的。接220V降压给3脚的启动电压为0.7V,测量2串联564的贴片电阻为阻值变大,从坏板子上拆掉2个754的电阻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