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怎么实现一台主机两套两套键盘,鼠标,实现多任务互不干扰吗

楼主(2013-07-06):
有时同行在我们店里聊天的时候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实现一台主机两套键盘,鼠标,显示器互不干扰,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样一种情况,在网上搜过貌似可以,但写的不太详细,有大神知道该怎么配置硬件和软件吗

网友:
有的   你搜索共享器就O了

网友:
不会吧!可以吗?看来我真的UOT了,好,谁知道的,说说, 我也学学。

网友:
我也是刚刚听到的,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我是一套键盘一个显示器,两个主机现时工作。楼主说的情况还没见过。

网友:
电脑克隆卡,它是世界上第一台不需 CPU 、硬盘和 CD-ROM 的电脑终端,它实现了允许多个用户共同使用一台主机的 CPU 、内存、硬盘、驱动器等资源。操作与主机一样。一台主机最多可以支持 10 个电脑克隆卡( windows 2000/2003 服务器版最多可以支持 32个终端),各用户同时独立安全地访问主机资源,电脑克隆卡广泛适用于办公、医院、呼叫中心、培训中心、图书馆、咖啡厅等地方。
  现在主流的拖机卡有两种。
  一种叫“SPEED-08多媒体拖机卡”(搭配显卡,将显卡作为显示源)
  速驰SPEED-08多媒体拖机卡
  该种拖机卡有两个USB接口,已经音频输入输出,两个PS/2接口,一个电源接口,一个USB方口。现市场价格大概在200至300元人民币左右。
  另种叫“SPEED-05多媒体拖机卡”(搭配显卡,将显卡作为显示源)
  SPEED-05
  该种拖机卡没有USB接口,也没有音频输入输出,只有两个PS/2接口,接键盘鼠标用。现市场价格大概在100至200元人民币左右。
  电脑多功能卡的特点:
  1) 稳定性能高:将该卡插入电脑主机,安装好电脑多功能卡,可使2——9个鼠标共享一台主机资源,2——9个电脑使用者可同时使用该电脑,可运行相同或不同程序,互不干扰,处理速度不受影响。电脑多功能卡可以做到系统资源动态分配,稳定地执行基于WIN2000或WINXP系统的应用程序,因性能非常优越,扩充的几个终端机具有与主机相同的优良性能,减少了终端的主机硬件,使设备故障率大大降低。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多很好的正版软件都是硬加密,价格很高,有了电脑多功能卡2-9个人可同时使用该软件,真是一举多得呀!
  2) 整体费用少:由于计算机CPU升级换代太快,专家统计,99%以上的计算机平均每2-3年就进行一次升级,每次升级的硬件设备,主板、硬盘、CPU、内存是升级的主要对象,都是电脑主机内的设备。每次升级都要换掉80%的硬件设备,而本多功能卡则只需更换其中15%的硬件设备!本卡有效降低包括首次组建成本、维护费、用电费、场地费、升级费等。性价比空前提高,节省能源和空间,有利环保。
  3) 读取速度快:独特的技术增加读取效能,系统资源动态分配,提供了系统更好的执行效率
  4) 保密性强:支持动态目录管理及权限管理,允许设备每一位使用者私人的目录,避免相互干扰和泄密。整套系统拥有C2等级的系统完全标准。
  5) 维护更方便:现在只需要维护一台主机,大大提高了系统设备的利用率和减少维护费用。软件更新和硬件升级维护更容易,工作量更少。
  6) 独立性能好:每位用户可单独上网和使用各类应用软件,并可以单独登录局域网且可以完整地使用局域网络的任何共享资源。
  7) 局域网速高:主机数量的减少大大降低了局域网络上的网络碰撞,使网络效益大幅度提升。网线和接口的减少还可以降低网络架设成本。
  8) 软件效益佳:每位用户可同时使用正版的操作系统、OFFICE软件、CAD工程设计、Photoshop美工设计、3D绘图制作、上网、玩游戏、影像安全监控等。使您合法地最大限
  度地同时使用正版软件。
  9) 安全管理:所有管理均在主机上执行,所有的使用者均由WINDOWS核心主控台集中控管,可设定每一位使用者使用权限,本卡管理相当容易方便。本卡允许配用各种硬盘保护卡或病毒防火墙。有效的防止由光、软盘感染病毒及防止未经授权的资料复制。
  克隆卡用户可以做什么?
  1、可同时使用主机系统上的相同或不同的软件。
  2、可同时共享网上冲浪。
  3、可同时欣赏主机上的电影或歌曲。
  4、可同时玩不同的游戏。
  5、可共享电脑外设,如打印机、CD-ROM等。
  优点:
  1.实用:一台电脑多人共享,同时使用互不影响。
  2.省钱:一台抵多台,和传统方案相比,省购机费,省软件费,省人工维护费,省电费,一台好电脑,多人共享省的更多!
  3.速度快:采用高新技术动态分配、速度快、稳定、易维护。
  4.软件共享:高端软件可共享,节约大量软件购置升级费用。
  5.安全:单机均可单独上网或单独使用文件,单独加密。互不干扰,互不泄密。
  6.易管理:可主机操控,设定每一分机的权限,配备各种保护及防火墙,防止病毒及非法复制。
  7.可以广泛用于学校、单位、部队、家庭等领域。

网友:
有的,貌似不便宜那个卡,

网友:
用Betwin拖机软件可以实现,不用电脑克隆卡,具体使用请百度一下:BeTwin拖机超详细步骤图文教程

网友:
电脑共享器和Betwin拖机软件应该都可以,只共享器价格低的分辨率和运行速度不行,还需要路由器,走的是网络信号,效果差。Betwin拖机软件应该比共享器好得多,只要主机的配置够高就可以。

网友:
托机盒就可以

网友:
共享卡,不建议使用,一台电脑一个人用尚且觉得运行有不太流畅的时候呢。

网友:
长见识了啊,哈哈

网友:
早就有这个东西。大把。

网友:
前段时间刚看过这类的文章,那时候我也吃了一惊居然有这样的办法,不过我没有试过,具体百度一下:电脑一拖二。

网友:
以前看过这方面的介绍,就是用拖机软件实现。

网友:
大神们,能给点分部

网友:
搞个终端机就可以了。
好多医院,教学等都是这样的。

网友:
就是外面说的云电脑吧,一台电脑可以拖十多台电脑

网友:
新手帮顶,看高手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呵呵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