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看到的话麻烦版主删一下这个帖子吧! 多谢 多谢

楼主(2013-07-06):
对不起  让各位师兄见笑了  是我的疏忽   鳄鱼夹把线的正负极夹反了 所以导致了这个现象 见笑了 见笑了版主看到的话麻烦版主删一下这个帖子吧! 多谢 多谢

网友(点评):
这个帖子是要删除吗?是的话给我发个站内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A:
那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对照板号图纸装合适的上去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对照板号图纸装合适的上去才能解决问题

实在是抱歉  让你们见笑了 原来是我的鳄鱼夹把正负级夹反了  还烧坏了个充放电芯片   算是给教训了  见笑了

网友:
测量量阻值  不然就查相关电路 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量下二极管正负极阻值来判断故障 正常在500左右

实在是抱歉  让你们见笑了 原来是我的鳄鱼夹把正负级夹反了  还烧坏了个充放电芯片   算是给教训了  见笑了

网友:
在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如夹错这二极管都不一定烧毁,只有电源芯片损坏与其他电路,看这二极管有那么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