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蓝屏后黑屏

楼主(2013-07-06):
同行送修的联想一体机  型号 B320i    cpu:g640   内存4g  显卡 ati 7400a  他说是过热保护

我拆开后 运行各种烤鸡程序  发现 并无过热 cpu和显卡都未超过60度 测cpu暴力程序 并无掉电
测3d06 也没掉电

就是furmark 测试 不到十分钟 就蓝屏跳出 瞬间转黑屏 并无掉电 这时候长按关机关不了  显卡风扇还在转 cpu风扇停了
断电 再过时段 又能开

问题很怪 无从下手 排除了散热问题   atx电源也无电容鼓包

网友:
LZ,你这样很难让人帮你检测的呢,没有一些故障数据,就只有个蓝屏黑屏

网友:
furmark  你这个是显卡测试软件,应该重点查一下显卡才对,呵呵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再试下

网友:
在这里的学徒一级的都很厉害呀,工程师怎么这个都解决不了,是借号登陆吗

网友:
因为furmark这个软件测试的是显卡,CPU风扇和显卡风扇可能都是用的12V供电,还是建议换个显卡(如果是普通PCI_E的)

网友(点评):
兄弟,这个是一体机,换显卡有那么容易吗?

网友:
买什么品牌都不要买联想,太娇气了,感觉软件测温度不太准,听朋友说他的电脑在某维修店检修时都用上硬件检测温度了(我没用过),那个维修师傅用过,求爆料

网友(点评):
红外测温,测哪照哪,温度立刻显示。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试一试

网友:
问题已解决 系此机的设计问题 当机内温度升高而风扇转速跟不上提升 导致过热 作茧自缚啊 四线的pwm调速风扇  此机两个风扇 一个cpu 一个显卡大风扇 在一条导热管上共同作战  把四线中的pwm驱动线悬空 风扇立即全速运行 测试整夜再无问题 但全速下风扇很响 风力很大 像鼓风机 估计客户接受不了 遂改用三端稳压块调节供给风扇 调到合适的电压8v左右  风扇噪声可以接受了 也能稳定通过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