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板 4灯改双灯 如何改?

楼主(2013-07-06):
修到一些显示器4灯的有其中一个灯管故障的有时候不想换灯管。想改成双灯。使用通用板的时候不能把灯管全部点亮(屏幕一边亮一边暗)所以想使用原机高压板的4灯输出改成双灯的!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都说说啊!最好能不去保护最好了!当然用的时间越长越好!

网友:
把高压条改了换成两根灯管,就行了搞定

网友:
换个高压条。要二灯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加个二灯高压板咯

网友:
改灯管输出的反馈

网友A:
那就用个四灯的高压,去装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个四灯的高压,去装上

我的意思是,灯管一端亮一端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灯管一端亮一端暗!!!

灯管坏了吗?

网友:
用高压电容代替灯管

网友C:
将坏的灯管接口反馈与好的反馈接在一起就OK了,本人亲测。

网友(2013-08-05):
引用 网友C:
将坏的灯管接口反馈与好的反馈接在一起就OK了,本人亲测。

多谢,我回头试一下

网友:
换两灯高压不就可以了。。。

网友D:
不管可不可以改,你不覺得四燈改雙燈亮度會有差嗎?客戶那裡你交待的過去嗎?不要偷懶,換一下燈管又不要多少時間

网友:
好像不好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管可不可以改,你不覺得四燈改雙燈亮度會有差嗎?客戶那裡你交待的過去嗎?不要偷懶,換一下燈管又不要多少 ...

只要灯管没有老化严重,亮度上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换灯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灯管没有老化严重,亮度上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一定看的出來的,別懷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看的出來的,別懷疑

我改过,知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