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80G不过内存,小电阻作怪!!!!!

楼主(2013-07-07):
           -----------高手绕道吧,勿取笑啊------------

最近东西比较多,加班,晚上修的一块板子,七彩虹789G  AMD的
                           ----------故障是不过内存----------- 几几张图片上传不了,就直接下面的步骤吧,这块板子老是不过内存,要是以前不会修的时候,就是直接刷BIOS不行就换个CPU,再不行就北桥,南桥,有时候也会瞎猫碰上死耗子给修好了,这次就是慢慢的跑线出来修好的,
这个是板子的背面,DDR2   120脚的线,你们应该看得到,在上面钻了一个孔子,那个孔子是连接板子正面DDR2内存槽119和120脚的电阻,102,不过我换了还是不过内存,(换的图片上传不了) 既然还是不过,就接着跑。

这个图片就是按照上面的那条线跑下来的,我钻了个孔子,
看来又是跑到正面的了
这个是到正面的,这个地方是在板子IDE插槽附近我们接着往下面看
线继续往下走,这次是走到了板子的PCI-E显卡插槽附近
这次线是跑到了PCI插槽了,看来线又断了,跑到了后面, 由于跑到后面的没照相,不过,后面的跑后又到前面来了,也是在PCI插槽的附近
这张不清楚,不过,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晶振的下面有几个小孔,这个就是刚才PCI插槽跑到后面后,又跑到前面的线路。

到了这里,就接着跑,线是连接一个电阻,多少忘记了,再经过电阻跑到芯片里面去的。。。

上风枪,直接把电阻给拿了,将妖怪拿下嘻嘻。。。妖怪杀了,就上CPU,内存。可惜结果不跑码,而且复位灯常亮,看来完蛋了 不会是刚才跑线的时候,把某处的线路给弄断了,马上拿起整块板子,左看右看的也没看错,这个时候就发呆,马上想到,会不会是电阻的问题,想到就开干,找块料板,拆电阻。装上,再装CPU,内存,诊断卡,结果清脆一声响!!滴!!!显示器可耻的亮了,我淫荡的笑,嘻嘻!!!   这个例子是跑线最成功的的,才从迅维回来不久,能有这样的成绩我高兴呀!!!!!

各位看官,如果觉得好,请给加分下咯,没分下载BIOS了

网友A:
运气好的逆天了,呵呵,跑线功夫不错,继续努力哦,争取在笔记本上跑出一个完整的线路

网友B:
还真厉害,在讯维学了多长时间,就有这样的成绩了

网友:
跑线看来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C:
楼主说明下为什么跑120脚的线路啊,是电压不对吗?

网友:
主板上好跑了,笔记本本上不好跑了

网友:
广告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明下为什么跑120脚的线路啊,是电压不对吗?

恩对,是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厉害,在讯维学了多长时间,就有这样的成绩了

1个月,回来后自己慢慢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好的逆天了,呵呵,跑线功夫不错,继续努力哦,争取在笔记本上跑出一个完整的线路

谢谢

网友:
运气真好,不过也是实力

网友:
跑线实在很累,如果使用侧线器简单多了

网友:
跑线路功夫了得,赞一个!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是怎么修好的么?什么原理?

网友:
系统总线时钟,连接各个设备,最后的去处是南桥,各个设备都正常的话,可能南桥就有问题了

网友:
用得了这样跑吗?把原来的线断了。直接拉一个3.3V过去。就可以了呀

网友:
没分析清楚,120这里是电压不对才要跑线还是别的原因,不过内存就一定是120脚不正常吗,还有其它部分呀

网友:
我有一块昂达G31V的板,始终不过内存,VTT,VDD,SPD,总线全部正常,我想跑线都没地跑,实在没辙。但有次上E5300的U,800的双面内存它又跑亮了,但进系统或是PE就重启或者PE报错进不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可以给点意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