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线网卡的芯片代换存在严重问题

楼主(2013-07-07):
前几天修到一台联想B450 毛病起先是不开机。按开机键盘没反应。查了一圈感觉是短路了。也没仔细检查。直接把网卡芯片给取下来了。应为天气热近段时间老打雷。怀疑网卡短路引起的。结果取下来后发现不是。只能老老实实查。最后查到EC 晶振没工作。直接加焊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把网卡给装上去。结果系统检测不到网卡。没办法又拆下来重新焊接。还是不行。。怀疑芯片坏了去订。N天后到货了。装上还是没用。最后查供电。打南桥线路阻值也正常。换了晶振也不行。。没办法。又把老的网卡芯片装回去。。。然后进系统找到了网卡了。郁闷。。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个网卡芯片到底是市面上的芯片质量不行能。还是我技术有问题,我自打搞笔记本维修的那天起。凡是涉及笔记本有线网卡芯片代换的。从来没成功过。都是买来新的芯片装上去连反应都没有。根本就检测不到。但是网卡的ROM芯片我又没动过。。到最后都是换回主板自带的原来的芯片才搞定。或者有些真的短路坏掉的,都是用USB 的网卡改装的。我的维修量非常大。就是没代换成功过一个网卡芯片。到底是为什么。。。。。。。。。。。。兄弟们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我感觉是不是市面上的网卡芯片真的有问题。今天B450可能是网卡电路那里脱焊了。但是上次一台华硕真的是订的原装芯片不是散的。换上去还是没有用。一连换了好几个。最好也是换回原先的老芯片才发现新硬件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是芯片问题。。。或者芯片里面有程序?          请知道内情的兄弟们解答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