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42lv5700-ca. 开不了机

楼主(2013-07-07):
此机不能开机,红灯一闪一闪,无任何反应,放置多日有一天第一次开机亮的,有图像有伴音,但是有滋滋的交流声,再次开机后又没有反应的。问一下高手是电源板问题吗?想换板,但是主板要4xx多,电源板2xx多。逻辑板50。不会修板,想自己换板。高手指导下,不敢带电亮电压。谢谢谢谢的。

补充内容 (2013-7-7 21:50):
电源板,逻辑板,主板都是单独的

补充内容 (2013-7-9 14:13):
电容的外表都是好的,没有鼓包,没有电容表,只有数字万用表。我在杭州的。

网友:
全都换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电源和主板一体的吧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电源板的问题,怀疑是滤波储能的大电解挂了。

如果你在南京,我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
换电源板,好的,正常使用中。

补充内容 (2013-9-18 09:04):
9月10号左右电视又坏的,故障现象和当初一样,我把复位开关拆了,还是一样的现象(此机不能开机,红灯一闪一闪,无任何反应),把当初的电源板换上也一样。用手摸电源板上的散热片,不热。因该电源板没有工作或是保

网友(2013-08-14):
电源板 .高压板。高压板机率高一点

网友:
板上有虚焊,仔细看看板面,再查查电源板。楼主不会修的话,就断电全面加焊看看被

网友A(2020-09-26):
这款电视红灯亮不开机就是cpu虚焊我已经修好3台同故障的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