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M9WJU 液晶显示器 开机一小时后 规律 闪烁

楼主(2013-07-07):
长城 M9WJU 液晶显示器 开机一小时后 规律 闪烁 大约亮一秒钟 黑一下!这个故障哪里可能性大一些?供电很稳定。ON信号也很稳定。12V电容换过!

用灯管测试仪,单独测灯管,电流都差不多!

网友A:
呵呵,用加热法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指的是用风枪吹。芯片么?

用风枪加热先确定大概位置,然后在用烙铁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用加热法确定故障范围

您指的是用风枪吹。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