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看看这个

楼主(2013-07-07):
有没有高手帮我看看这个。

网友:
UP6210有没有供电启动,时间电路起振没有,测黄色地方有没有电压,测启动所需的调价满足没有,如果该芯片没有正常工作,长时间肯定是不稳定的

网友A:
放个3D电影看看行不行,如果掉电就是芯片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个3D电影看看行不行,如果掉电就是芯片不良

那你试试吧,最好多观测下元件稳定不??各项参数差多少

网友B:
我怀疑芯片问题。刚在taobao上订了10片。

我也觉得这个时间长了,肯定不稳定。

二个输出电杆,电压都有。就是一个上有波,一个上没波。

网友:
将两个BOOT脚上的电容对调看看,波形会不会对调

网友:
看下芯片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芯片问题。刚在taobao上订了10片。

我也觉得这个时间长了,肯定不稳定。

你是在什么状态下测量的呢。当显卡功耗要求比较低的时候,SMPS进入单相操作模式,此时只有一相PWM输出。当然你测不到第二相的波形。注意看PSI信号在电路中的接法和状态。

很明显你发的电路是PSI通过电阻接地的。

网友: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把PSI接到VREF上啊,肯定能测到两路波形,这不是浪费电么,哈哈。

网友:
我看看。这是在主板开机时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