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在220V中的电阴50欧的能用20欧的代换吗?

楼主(2013-07-07):
烧水用的那个电磁炉,进水烧了,他们拿给我修,平时我只是修电脑跟打印机 ,我去公司那老总说没办法一定要我给他修好,他要接待客户急用,
我拿回来拆开一看进水了,发现串联在电路中的保险电阻烧坏了,我看了上面的色环是50欧的,我现在到哪里找个一模一样的过来,我就在
台式机的电源板上面拆了一个20欧的接上去通电了,

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A:
串联在220V电路中的电阻20-50欧都可以。只要电阻功率大于或等于原功率即行。

网友:
没说清楚是与什么元件串联的。

网友B:
如果是保险电阻的话 你得看是哪种的  电热水壶用的电阻 貌似跟电饭锅上用的 温度系数电阻类似。过热熔断那种的!那种电阻外形好像一个防爆保险管的样子! 最好不要用普通的电阻代换! 如果没有 可以用安数较大的保险管替换!

网友:
应该没啥关系  有些电磁炉就用22欧

网友:
应该没关系  有些电磁炉有用22欧

网友(2015-02-20):
引用 网友A:
串联在220V电路中的电阻20-50欧都可以。只要电阻功率大于或等于原功率即行。

电阻功率大其本身额定工作电流值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保险电阻的话 你得看是哪种的  电热水壶用的电阻 貌似跟电饭锅上用的 温度系数电阻类似。过热熔断那 ...

用安数较大保险管替换也可以,本身熔断时候流过两端电流值应该是大于正常状态的电流,且发热量也会增加,且保险熔断后,两端阻值就会变大,只要确保色环电阻后级相连电路元器件没有损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