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开机灰屏 花屏

楼主(2013-07-07):
CQ35 INTEL 独显,开机有时会花屏,很花的,像马赛克一样,有时是灰屏一亮一暗的,外接显示器正常的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屏幕我换了一块是白屏的,昨天当时怀疑是屏线问题,今天屏线到了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这机器直接换主板,没必要花时间修,一块板子也就130

网友:
主板问题。没有修的价值。主板也就不到150块钱

网友A:
780g的吗,加焊一下北桥啊,干了可以用很长时间,,你都没说什么心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g的吗,加焊一下北桥啊,干了可以用很长时间,,你都没说什么心片组,

INTEL PM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g的吗,加焊一下北桥啊,干了可以用很长时间,,你都没说什么心片组,

INTEL PM45芯片组的

网友:
还是显卡  显卡有两路 你知道吗

网友:
200%的显卡问题!  遇到好多个外接正常  接屏花的!

网友:
我怎么总感觉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是HP DV6的时好时坏,收下了,还没弄,楼主修好说下

网友: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多换几个牌子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不贵 ,主板维修也不贵 ,换显卡的成本也不高

网友:
刚淘宝上查一下,确实主板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