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一大早接了台ACER显示器 维修总结。

楼主(2013-07-07):
早上接了一台17寸宏基显示器,型号:AL1714b通电检查电源适配器电源19V.3.9A指示灯亮,但显示器按电源键无反应,开机检查发现FP1电阻断路,FP1支路是为MPU供电,顺查发现CP24短路,更换CP24
贴片电容只后检查之路正常 于是换了FPI电阻后通电后开机正常 ,ok 现在烤鸡 待客户来取。
总接一点 ;该显示器是用户在用的时候突然黑屏的,检查正式由于CP24贴片电容短路引起FP1过流而断路从而MPU失去供电而黑屏。
   我新来的 刚到这里不久 好多图纸附件都看不到。希望饼哥能给我个会员

网友:
FP1是电阻吗?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FP1电阻断路 然而mpu没有供电黑屏。

F开头怎么会是电阻?保险才对吧?

一般逻辑板保险电阻FP1很多的
FP1金属薄膜电阻 ,也可以叫做保险。当然也可以用保险去代换。。

网友:
应该是保险来的!!

网友:
机都在拷机了 找了块料板 现在给你上图 借同事的手机拍了一张

网友:
以后发帖子要有图有真相才行噢

楼主修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B:
是电源板  上面的还是驱动板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电源板  上面的还是驱动板上面的

逻辑板上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