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换电容的求指教

楼主(2013-07-07):
只会换电容的求指教只会换电容的求指教~~~

网友(点评):
不懂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是在灌水

网友:
换电容就换电容摆。

网友:
指教什么,又没问什么。灌水的你这是。

网友:
我可以叫你环电阻

网友:
请指教什么呢  什么呢            问题呢 难道就是请指教  (广意词) 你想什么都请指教

网友:
换电容嘛,这个简单的,左右左右脚 的慢慢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