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上电掉电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07):
型号技嘉 GA-H61M-DS2,拔掉小4PIN跟插上小4PIN,装和不装U都是触发风扇一转就停,可以再次触发,查全板无短路,IO IT8728F 已经在同样的好板上拆来换过一样,求指点,谢谢

网友:
應該還在保吖。

网友:
刷BIOS试下,我试过BIOS坏也造成这样的

网友:
保护了v

网友:
谁不知道是保护

网友:
查清楚是短路保护还是缺电保护

网友(点评):
很明显 后者

网友:
高手在哪里啊,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呼唤高手的光临!!!!

网友:
嘿嘿 光看短路不可靠呀。。

网友:
查一下25兆晶振 和刷刷BIOS

网友:
可能是缺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