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吹下网卡芯片烧了,屏幕不显示了!

楼主(2013-07-07):
原来用USB网卡上网,网卡芯片发热,吹下后屏幕不显示了 !!捷波主板

网友:
你量一下VGA的三基色和各个信号啊。烧网卡的板子有可能把BGA也烧到导致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把其它的东西也吹坏了

网友:
还有别的可能性吗

网友:
感觉这个可能性小啊   你还是把网卡去掉试试  看看PS2的键盘灯可亮 要是亮就是楼上说的那种情况啊

网友:
网卡芯片去掉后才开机不显示的

网友A:
捷波M26GT4 V2主板 现在是不是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捷波M26GT4 V2主板 现在是不是停产了

有没有类似的主板介绍???

网友:
开机不显四个原因,屏幕亮度,屏幕排线、接口连接,开机信号,桥信号。

网友:
吹网卡不显示了? 查供电,网卡,声卡,SB,都是用的3.3v.是不是把SB弄坏了。 查查。现在是什么诊断码。

网友:
网卡短路?

网友:
坏啦那还不换

网友:
你才发现,查查

网友:
原本网卡发热,拆掉就开机屏幕无信号, 也没有报警声 CPU风扇会转

网友B:
应该不是拆网卡导致的吧,不行找个装上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拆网卡导致的吧,不行找个装上呗

网卡芯片给弄不见了

网友:
该不会是吹掉某个元器件了吧

网友:
还是拿去给人检查检查

网友:
待机电压有没有, 时钟信号有么有~~~都要查哇。

网友:
新手帮顶,看高手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呵呵

网友:
不要乱吹啊

网友:
网卡里面有东西的有时候乱动就上不了网呀

网友:
网卡芯片不正常,吹供电就行,最好不要拆网卡

网友:
有可能你拆网卡的时候,弄到连锡了,看看网卡芯片的焊盘有无连锡?最好是上层助焊膏,用烙铁拖下!

网友:
其实我是拿给别人修理,那人说网卡芯片太热,然后吹下来后说烧掉了,芯片也不见了,然后机就开不了!现在开机就风扇转 没警告声!

网友:
看看网卡边上有没有少元器件!

网友A:
我是拿给别人修的,他吹下网卡芯片后说烧掉了,连芯片都不小心弄不见了,然后说我北桥可能有问题~机子也拿回来了,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拿给别人修的,他吹下网卡芯片后说烧掉了,连芯片都不小心弄不见了,然后说我北桥可能有问题~机子也拿 ...

给别人修的板子就没办法了 ,谁知道他动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