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块 NF4 939都是开机黑屏没报警 所有风扇都在正常转

楼主(2013-07-07):
前几个月单位找到几块939主板,测试都正常。淘宝上出售,发货前每块都再测试半天才打包。
有2块到买家手里就点不亮,退货回来。
1、ASUS A8N-SLI PREMIUM 黑屏无任何报警声音,风扇都在运转。
2、MSI 7125 VER3.0 退货回来,内存报警。重新插一遍就OK。但昨天再点也同样黑屏无任何报警声音风扇都在运转。清CMOS,就有一次会报内存错误。
其他配件在其他主板上运行都正常。应该是2块主板问题。
求助有维修经验的大师,大概修哪里?新会员分不多,验证维修成功奉送100下载分

网友:
不多说,干桥,通病。。。没有BGA压桥试试

网友A:
楼主连诊断卡都没有吗。

网友B:
好了吗?我的积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诊断卡都没有吗。

这个真没有,不是做维修的,就是想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吗?我的积分呢?

找人拿ASUS的做了下,现在开机单桥暴热,做前还是正常的。POWER键能开机,关机都没用了,要直接拔电。问题好像更加重了。其他情况一样。
这还要分

网友:
是加焊吗?NV桥爱虚焊是通病,估计桥连锡了,不行重植或者换桥,焊桥这活除了机械好技术好还是要一定的人品的,下载分那个是逗你的,你就5xx分也转不了,1K以上才可以转的

网友:
哎呀妈呀 楼主靠感觉修修呀

网友:
嗯的确靠感觉,风扇有转动先测下CPU供电。。。业余的一般很难弄啊……

网友:
单桥,加焊吧

网友:
一般加焊桥如果暴热的话,估计桥挂了,重植也没用了

网友:
别什么什么就干桥,动桥是最后手段.干桥经验,人品,设备缺一不可.万一焊盘脱落可就傻眼了. 楼主连诊断卡都没有让我们怎么看. BIOS刷过没,华硕的那板子是集成还是单插板儿,集成的看看是不是vga插口后的小电阻小电容不良。跑跑线路嘛。

网友:
楼主到底有什么,有阻值卡没,看看内存槽上的时钟正常吗,内存供电。内存进cpu座子的先加焊内存插槽,在加焊cpu座子。

网友:
行上面的想法一样要么换桥要么冲值

网友:
既然都是加焊单桥是首选,周末再去朋友那里做次那块MSI。好的话给分2楼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再整估计就报废啦

网友C:
华硕的我不知道,不过V星的那个板子要多多留意小八脚,很小的八角,只有V星板上有的,其他没有,多留意下也许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我不知道,不过V星的那个板子要多多留意小八脚,很小的八角,只有V星板上有的,其他没有,多留意下 ...

小八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