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图纸就不能修吗

楼主(2013-07-07):
笔记本图纸就不能修吗?请高手指导指导,在着先谢了

网友:
凭经验很难,很难了

网友:
不一定哦,熟悉架构跟时序问题不大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很难说的 ,要是通病还好

网友:
图纸好看懂吗.我还不怎么会看呢

网友:
图纸是工具,会用工具提高维修效率!

网友:
肯定可以修啊 不过 会大大影响检查速度

网友:
我也不会看图纸

网友:
肯定可以修啊,掌握笔记本各个的原理,大多问题都不需要用图纸。。。

网友:
分什么问题 小问题凭经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