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不通电

楼主(2013-07-07):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显示器。型号是三星T22.检查电源板没问题。三星通病程序容易出问题,二话不说下载个。不能用,买个也不能用,怪事,谁有修过。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按键板开关

网友:
电源板没问题,按键板开关也没问题就直接换整块驱动板

网友:
刷个BOSS吧。  通病来的。

网友:
已经修好,是排线旁六角加旱就haol

网友:
对 就是那两个小六角   其实应该调换一下位置的。还有这款机器 按键是个通病

网友:
嗯,以后遇到了试试,暂时还没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