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接屏就掉电,大家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3-07-07):
IBM T40接屏刚显示就掉电,掉到待机电流也没有。 不接屏没问题。
屏换过, 高压条试过, 涛声依旧,
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啊?
掉电

网友:
换过风扇试过没有

网友:
是不屏线接口针插歪了

网友:
东芝芯片保护了,查一下VIDEO_DRV.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附近的保险 估计是有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