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PM_SLP_S3#在什么情况下发出这个信号

楼主(2013-07-07):
大家踊跃参加啊!!!!!!分析分析~~

网友A:
南桥应该要收到,POWBTN RSMRST  待机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应该要收到,POWBTN RSMRST  待机电压都正常

首先南桥要待机电压正常~~然后晶振起振~!然后收到全板好信号~~还有复位~是吗~~好信号一般有几个呢~~

网友:
能发slp-s5 但不能发slp-s3遇到一次,最后换南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部好信号你指的是HWPG信号吧

好像是的把~~但是每个板子都不一样的把~~我也在学习中啊~~不知道南桥要收到什么信号才吃PM_SLP_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