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41L 花屏 暗屏 白屏

楼主(2013-07-07):
戴尔 pp41l 开机的一瞬间花屏一下  出来loog画面之后就不花了  然后就是暗屏,一直暗,后来,我换了一个通用的高压板就不暗屏了。但是,关机以后一直就是白屏  除非你把电源头拔了。我重试了几次发现,不换高压板,在开机的一瞬间不花屏了,然后就是暗屏,换了之后,每次开机花屏一下就不花了,进了系统 玩一会儿灯管就一闪一闪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在闪的时候,高压板里面吱吱的响。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谢谢

网友:
高压带不动。

网友:
干显卡试试!!!

网友:
我的PP41L 是LED 15.6 的屏
暗屏
看来要换屏了

网友:
你的恶高压是不是该上去的啊  是不是线路弄错了

网友:
我感觉 是不是 高压没改对

网友:
再换一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
查显卡到屏的数据

网友(2013-08-18):
我的PP41L怎么是15.6 的LED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你改高压没有找对信号。。。才会关机白屏的 。再换个高压试一下

网友:
非常好,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