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2 二修机内接灰屏外界正常艰难维修过程(已修复)

楼主(2013-07-07):
最近又修了一堆机器,这个发出来给大家参考。客户送来时开机内接外接均无显示,看电流应该没有过显卡,加焊显卡不亮,,去掉显卡看见焊盘被上家搞掉点了。。。开始补点~绿油~紫外光照,确定ok了,然后重新植球开机,发现内接无显外接花屏,确定显卡问题,换新显卡上机开机,外接正常内接居然灰屏,又换了一片显卡还是一样!郁闷了,用外接进系统开游戏居然花屏了,是星点状花屏,显卡换过判断显存问题,拆机换了四个显存芯片。开机,内接居然还是灰屏!但是外接经过测试打游戏不会花屏了,再次拆机检查屏接口电路信号线正常、换了6片不同的屏幕、换了3条排线、刷过bios、一切正常。,居然还是内接灰屏!修到这拆不多就要换板子了。不甘心,开电路图一个一个的原件对照来测量,当测到L65发现短线!换上好的,开机发现 终于好了!
这个板子主要有一下几个问题:1、上家维修时弄掉了BGA的焊点。2、显卡芯片损坏。3、显存损坏的(因为进游戏星点状式分布花屏,换了就好了)。4、L65电感短线。
此机修复完毕。上图,给大家以后维修做参考。

网友:
显卡缺一路供电,所以灰屏,经常遇到的,楼主很历害这种断线都找到了

网友A:
不错啊,别人修不好,搞成这个烂摊子你都能起死回生,佩服,一直不知道绿油怎么固定,那紫外线灯贵吗?

网友A:
这样下来不知稳定不,如果在我们这直接换板了

网友:
哎,都比我强啊

网友B:
不贵 好像20左右 绿油10 左右在小郭本本ic买的 ,吧短线地方刮开吧线焊好走好压平之后吧绿油薄薄涂上一层,晒一会儿紫外光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上次遇到过是因为BIOS引起的灰屏

网友:
高手啊,就是不知道这样修过的板子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别人修不好,搞成这个烂摊子你都能起死回生,佩服,一直不知道绿油怎么固定,那紫外线灯贵吗?

不贵,也就是20左右

网友:
LZ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但愿能用的久

网友:
暴汗,这得多高的零件成本和时间成本啊,膜拜中,要是我是不会花这么长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贵 好像20左右 绿油10 左右在小郭本本ic买的 ,吧短线地方刮开吧线焊好走好压平之后吧绿油薄薄涂上一层 ...

你好,我今天下了单,买了紫外线灯,(那种像灯管的)我这有几块掉了点的主板,要晒多少啊?还有眼睛是不是要带护镜啊?听说这紫外灯对人体有害,我第一次弄,有什么要注意,麻烦说一下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我有一台E40也是显卡问题,换了N张新卡,,显存也吧行,等一下也去量一下哪里缺电压

网友:
过程满曲折的,还好功德圆满,看来修本除了基本功还要细心啊加油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我就想自动绿油为什么要用紫外灯照????

网友:
换了两片显卡还灰屏,怎么不先查下显卡供电啊。。。。

网友:
但愿 能撑的久一点 要不对不起楼主的 功夫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一个初级问题,不要笑我:

测试显卡时分内接外接,外接显示器是不是需要按键盘上的转换键才能显示啊?也就是说,想外接测试,必须先得把键盘接好?

网友:
不是啊 大部分主板接上vga就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下来不知稳定不,如果在我们这直接换板了

你咋不直接换机器,换个小电感就不稳定了,你哥们太牛了

网友:
显卡缺少一路供电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很少见

网友:
成本高啊  能换还是换了吧 不过技术挺高的 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