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5GE VER6.4 主板全不电压,维修!!!!!

楼主(2013-07-07):
修到好几块板子.  都修好了。  这个是做淘宝的板子........问题是主板全没有电压.,.内存 供电也没有.CPU也没有供电的。  桥的工电也没有..........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一般AMD  供电都是先内存  在U  然后桥供电.这个 全部电压都没有.....我用手摸了电源管理  芯片发烫........我二话不说, 直接 就换 了ISL6323B,     哇 奇迹好了。     跑U  跑D2,,,,,,,,     一看跑码  BIOS也顺坏了.  ..直接刷了个, , OK.      传上,. . . . .. 没有时间了.. 我  不说了。 .  写的不好,.  不要叼我,.  飘过吧.   谢谢

支持AMD C3 CPU.rar

网友A:
这个是管理CPU供电的,没见过会影响内存供电不输出的现象。

网友B:
很明显短路了,这只是个别现象,内存电压做开启的,把内存电压也拉低了,很细心,修板子细心会更快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这桥还爱虚

网友:
细心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贵哪都能看到你,这是cpu供电管理芯片吧。

对的,ISL 6323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管理CPU供电的,没见过会影响内存供电不输出的现象。

问题 这个是事实呀,,,,内存信号  拉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短路了,这只是个别现象,内存电压做开启的,把内存电压也拉低了,很细心,修板子细心会更快解决问题 ...

是的呀。  是芯[片发烫.我直接换的 就可以了。

网友:
拉底信号,也不会没内存供电呀,看看有没图纸看看

网友:
望闻问切  给人看病和机器是一样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