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不触发,已修复

楼主(2013-07-07):
这个机器送来时客户说一晚上没有用就不开机了,上电源按下开机键没有反应,电流也不动,拆机测量3V正常,5V为1.7V明显不对,测量5V对地阻值正常,断开5V后级电路上电测试5V供电为0V 看样子是5V没有输出之前的1.7V是后级电路过来的,这个笔记本太新了,都没有电路图,只能找芯片资料了,这个芯片型号是RT8206L,对照先查无短路,然后对照芯片查到,5V的EN信号为0V肯定不对,跑线路发现5V连到EC了,再看芯片上5V还有个PG信号测量也是0V,跑线路也是连到EC了,这下明白了,原理是,EC会发出5V的EN信号给RT8206L,然后在其他电路无问题的情况下输出5V待机。现在是0,那么两个原因,要不EC损坏拉低EN,要不RT8206L损坏,拉低EN,所以果断断开5VEN与EC的信号线,断定RT8206L损坏,换新的上机,这下开机能触发了,但是电流0.4A掉电,由于客户说是隔一夜不开机,先判断是BIOS芯片,问题可是因为太新了都没有的下载,所以从官网下载后与原机的BIOS程序合成,上机开机一切正常,此机修复,上图 ,bios传不上去啊。。。

如何合成

网友:
技术可以....

网友:
这个   一般 与 BIOS  也有 关系

网友A:
5V的PG是指PGOOD1吗?为什么先有PG再有EN?

网友B:
一个机器没进水,没摔,同时出现两个问题很少,会不会一开始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原理是RT8206L先发出5V的PG信号给EC,EC才会发出5V的EN信号给RT8206L,然后在其他电路无问题的情况下输出5V待机。

楼主反了吧,怎么会先有PG呢?应该是RT8206L坏了,把EC发出的EN信号拉为0v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机器没进水,没摔,同时出现两个问题很少,会不会一开始就是BIOS的问题

送来时不触发开机的,没有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g电源好信号发给EC,EC又发回来EN

芯片的时序不是供电、EN、PG吗?还是这个PG是别的芯片发过来的,是否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送来时不触发开机的,没有5V

有些是没5V的,新机器应该有两个BIOS你是刷的那个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时序不是供电、EN、PG吗?还是这个PG是别的芯片发过来的,是否是我的理解有问题?

是 先有EN的 我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的PG是指PGOOD1吗?为什么先有PG再有EN?

我写错了那个现有EN的 ,EN被拉低的

网友:
想不明白啊,5V的电没有出来怎么会有5V的P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先有EN的 我写错了

呵呵,看了另一个贴知道你是高手

网友:
楼主能否上传一下图纸啊     找了好久了

网友:
看到几个人说BIOS合成 一直没明白怎么合成的

网友:
所以从官网下载后与原机的BIOS程序合成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6769-1-1.html
你这个合成怎么合成的?

网友:
从来没合成bios,楼主厉害啊,怎么合成的呀?

网友:
BIOS 的合成 真不知道 怎么做的 求解

网友:
仔细。有思路、

网友:
BIOS合成的具体步骤怎样做的?

网友(2014-07-07):
学习了,全是高手机啊。

网友:
bios合成,如何合成,这真是不太明白,第一次听,请楼主明示

网友:
BIOS怎么合成?

网友(2014-11-18):
不错 修好就是好啊

网友:
我遇到一台刷了BIOS后,开机要等一阵子才能亮机,不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