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语音通话问题,请进来帮忙

楼主(2013-07-07):
我耳机好使,可以听歌,看电影,,,,,,,,,但是和别人接QQ语音聊天对方总是听不到,对方说话我能听到,求解,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办才好

网友:
声音驱动的问题,安装主板上自带的声音驱动程序重新启动后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说清楚点啊,重新启动机器就可以了?还是重新驱动声卡程序啊

网友A:
首先用系统自带的录音机试试 你的麦好不好用 其次到QQ设置里面有个视频/语音调节一下 实在不行在重装驱动

网友:
是的,4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用系统自带的录音机试试 你的麦好不好用 其次到QQ设置里面有个视频/语音调节一下 实在不行在重装驱动

我找到了你说的,不过好像没啥可调试的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