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UD2H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3-07-07):
今日手头上有一块GA-H55M-UD2H的技嘉主板,很新,应该刚过保,上电看测试卡显示FF,以为CPU不工作,测一下发现内存无供电,桥,和CPU供电正常,以为换个内存供电IC就好了,谁知还是一样,再测一下就发现内存供电芯片ISL6545无电压到,不知道要什么条件它才工作!我是新手,求大师帮帮忙

网友:
1脚  5脚 7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馈电压为高电平才能开启内存VTT上拉供电吧

反馈电压不是用来调整内存供电的方波的吗。不是用来稳定内存电压的吗。跟VTT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VTT电压就是反馈电压上拉后的内存供电电压

哦,谢谢,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反馈电压 就是内存供电电压的一半 也可以这么理解

那是0。9还是1。8呢,内存有两个供电。

网友:
说的很清楚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