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大神求救,求解释。

楼主(2013-07-07):
我光缆机后面接了一个交换机,然后交换机接了一个电脑,那台机器用户想用无线我该怎么弄?
电脑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要弄无线路由?还是想干嘛?

网友:
弄个无线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直接加无线就可以了

网友:
在交换机前或后都可以加接一个无线路由器的

网友:
不能给他加路由器吗?

网友:
在交换机的后面加一个无线路由就好了

网友:
多远距离 近的路由 远的AP

网友:
路过 加分。还限制字数呢 多写几个

网友:
猫接交换机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