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30-06S不触发,无3、5V

楼主(2013-07-07):
东芝L630-06S笔记本不触发,无待机电流,测3V、5V电感无电压,发两张图看看,不明白这个3、 5V是不是由TPS51125产生的。换了TPS51125还是一样,无3、5V,真的无语了。 3、5V跟17435E有没有关系,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多谢了

网友:
你看一下子这个是开机有3V5V,还是待机的时候有啊,你可以检测一下子这台机子的开关上面有没有3.3的开机电压,如果有就是这台机子开机的时候才有3V5V的,如果不是你以看图检测一下子

网友:
15# (1#,6#) 13#( 8#,17#)都是什么电压

网友A:
51125/16脚VIN,13脚EN0公共点来,作为开启信号,3脚产生2V基准电压,8脚产生3.3v线性电压,17脚5V线性电压,1和6脚不能接地,高电平开启3.3v/5V,
EC_PW_ON要为高电平,Q6202导通,+V5LA线性电压接地Q6203截止,51125/1脚ENTRIP1为高,产生3.3v和5v,应该是不用按开关产生3V5V,不知对不对

网友B:
图纸发上来啊,你看电路图中的时序,是开机之后才有3v和5v的,还是待机时就有的,按时序来修了,先测公共点有无电压,然后测开关

网友:
大哥你分析的很对,我现在的这个 51125 16脚VIN 为2.9V,13脚开启信号为0.9V,3脚基准电压为1.5V,8脚只有2.5V,17脚只有2.9V
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16脚VIN,13脚EN0公共点来,作为开启信号,3脚产生2V基准电压,8脚产生3.3v线性电压,17脚5V线性电压 ...

大哥你分析的很对,我现在的这个 51125 16脚VIN 为2.9V,13脚开启信号为0.9V,3脚基准电压为1.5V,8脚只有2.5V,17脚只有2.9V
这个正常吗?

网友A:
vin是来自公共点,13脚没分压也是一样的电压,VIN2.9v肯定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in是来自公共点,13脚没分压也是一样的电压,VIN2.9v肯定不对,

在问了大哥,看一下图这个图中的+V3LA应该是有TPS51125产生的,插上电源后,正常就应该这个电压吗?还有个二极管D6001,2脚3脚都为5.4V
就一脚没电压,这个二极管正常吗?大哥帮我看看

网友D:
基本原理都不明白啊  慢慢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基本原理都不明白啊  慢慢来····

你帮我分析一下吧,拜托,急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帮我分析一下吧,拜托,急救啊!

D6001是 4脚LDO发出的5点几 正常的呀 经过D6001  2脚到3脚 过不去1脚的

网友:
TPS51125待机芯片,你16脚的电压不对,往回查。

网友:
查上电时序就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问了大哥,看一下图这个图中的+V3LA应该是有TPS51125产生的,插上电源后,正常就应该这个电压吗?还有个 ...

这是个稳压二极管,不用管它,你先查,16脚VIN为何只有2.9v,

网友:
能不能把图纸直接上菜上来呀?

网友:
老大,能不能上传图纸呀,这图纸好像站里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发上来啊,你看电路图中的时序,是开机之后才有3v和5v的,还是待机时就有的,按时序来修了,先测公共点 ...

我正修这机器  3.3  是有的  不知道5V  有没有

网友:
16脚的是19 V   我有机器测试  的  你查下这里   3.3 待机是有的     5 V我的机器没有  不知道正常是有还是没有

网友(2013-08-11):
东芝机器待机电流很小 看不到不奇怪的 是正常 的

网友:
刷EC BIOS应该是OK的

网友:
学is拉链,希望好的哦

网友:
看楼上各位的分析也能提高维修理论,希望论坛多些热心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