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6A 七声报警 解决

楼主(2013-07-07):
旭日C466A 七声报警   “滴滴滴滴 滴滴滴”  有时会显有时不会显 电流跑像是内存没有过  内存取下不报警,南桥发热 ,确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CPU没放好吧?

网友:
解决?咋解决的?疑惑、、、、

网友:
C466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对啊  楼主没有提到如何解决啊?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

网友:
我的现在 点不亮,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他不显示的 时候电流时跑到多少的啊 ·
   跑到显卡那就是显卡挂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这个板子 南桥旁边容易断线,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2014-11-13):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