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果判断电源PG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2013-07-07):
前面发了个贴“如何判断一个电源为好电源” 除了电压正常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PG信号,淘宝卖的电源测试设备确实有一个PG判断,貌似是通过一个延时时长(100-500ms为正常)判断是否有PG信号  请问大侠们 万用表有办法判断这个PG信号么

网友:
用测试仪就很准确判断了(价格也不贵),万用表只能靠测电压靠自己的经验来判断,有时会不准确(电源有些主板可用,有些不能,原因在于PG的延时时长),但测输出的三个电压正常的情况

网友(点评):
万用表测,确实只能测量个5V的电压。

网友:
用万用表来量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可以买个测试仪测一下,五十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