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短路...

楼主(2013-07-07):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5252-1-1.html
上次各位大侠说可能场管击穿了,但没风枪就去X淘买了台 ,今天刚到就动手把场管都给拆了下来(板上还有4个场管没拆),但6PIN口还是有5个插口接地 。。 请教各位大侠 还有可能坏哪了.
拆了9个场管都是只有G-D有值都在550-600左右 ,应该是好的吧 ?

网友:
U是个稳压管5V的

网友:
把那三个也拆了,gd之间有阻值为不正常,正常为无穷大,再测是否短路,如还短路,可能是驱动芯片或周边元件有短路,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可以测量1

网友:
这个U就是个稳压的 可以在其它显卡上取来换嘛

网友A:
拆了那3个场管还是短路,    再拆掉最后一个就就不短路了 ,量了下场管应该是好的,我换了个场管测试也是短路,  他旁边的元件除非了贴片电阻和铁片电容,就剩一个U8 O14(还是Q14的看不清,5个脚的)  还有一个晶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那3个场管还是短路,    再拆掉最后一个就就不短路了 ,量了下场管应该是好的,我换了个场管测试也是 ...

pwm芯片周边的电容,看是否有变色的,量下阻值,不为0即可视为正常,那个6pin的还短吗?如果还短。跑下线看还到什么地方

网友B:
非专业人士,鉴定完毕,建议送修,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专业人士,鉴定完毕,建议送修,闪人!

我是来学习的嘛```家里坏板子多```学习下

网友C: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上机通电保护?有时候用表测试不准的。上机要不保护的话测电压,只要电压不为零,都不能视为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上机通电保护?有时候用表测试不准的。上机要不保护的话测电压,只要电压不为零,都不能 ...

插上显卡可以上电, 加上6PIN口供电才会上不了电

网友:
在路测量时可能会显示阻值1000以上,这样也是正常的,因为受电路上的其他元件影响,不一定测量值就是1